不锈钢氩弧焊焊接后,表面如何处理最好,怎么保持不锈?

楼主(2009-07-28):
不锈钢氩弧焊焊接后,表面如何处理最好,怎么保持不锈?谢谢!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进行处理,比如光洁度等。
就防锈来说,可以喷涂防锈漆。

网友:
抛光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哪种防锈漆比较好呢?谢谢!

楼主:
抛光后,放一段时间后也有绣,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和使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304钢管在干燥清洁的大气里有绝对的抗锈蚀能力,但将它移到海滨地区,在含有大量盐分的海雾中。很快就会生锈;而316钢管则表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