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NPTF螺纹的旋合深度---请教

楼主(2009-07-28):
请教各位大侠
 1/8NPTF螺纹的旋合深度?

有没有什么方法计算?

网友(2009-12-15):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是用扳手拧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么

网友:
NPTF——美制干密封圆锥管螺纹,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 12716-2002 60°密封管螺纹。
  nptfF中的F是指:Female内螺纹。
  美制干密封圆锥管螺纹 其牙型角为60度,锥度为1:16,锥度极限偏差为-0.005~+0.005mm/mm。
  NPTF螺纹分两个级别:1级和2级。对2级螺纹,要检验螺纹牙的削平高度。1级可以省略不标。
  检测NPTF外螺纹时,要同时用L1环规和L2环规;检测NPTF内螺纹时,要同时用L1塞规和L3塞规。用L2和L3规得到的测量值与用L1规得到的测量值之间相差不得超出半扣(-0.5P~+0.5P)
  标注示例:尺寸代号为3/4的1级干密封圆锥管螺纹:3/4-14NPTF-1或3/4-14NPTF
  工作特性:完全依靠螺纹自身形成密封,螺纹间无任何密封介质。干密封管螺纹则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公差,属精密型螺纹,仅用在特殊场合。这种螺纹有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密封性,在具有薄截面的脆硬材料上采用此螺纹可以减少断裂现象。NPTF螺纹内外螺纹间没有间隙,是过盈配合。

参见附件

GBT 12716-2002 60°密封管螺纹.pdf

网友:
环规用通规可以旋转到螺纹根部,用止规旋紧一圈半为合格。

网友:
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一吋等于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类推。

螺纹连接的旋入长度一般为1.25d,即纹尺寸的直径的1.25倍。查设计手册确认一下,记不清了。

楼主不必计算,专家已在实际工作中把理论计算的和效果验证的做了汇总,拿来用就行了,直接查表即可。

网友:
不是用扳手拧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么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大侠是干哪行的啊?理论工作?设计?测验?组装?

网友:
楼主呢,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