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传动润滑脂密封选什么好?

楼主(2009-07-28):
高温传动润滑脂密封选什么好
温度从热钢传到滚筒上,温度大概100-200度  我的润滑脂是耐高温润滑脂(滴点温度320度)

轴承选用32240和22240 两种

速度0.9米/秒
工作周期每隔5分钟工作一次,一次大概20-40秒左右

主要还是钢体的温度通过传导 辐射传导到辊子上,

----------如果选用一般丁青油封 怕可能不行,也不能常用
选用羊毛粘-毡圈 可能会好很多,但是个人感觉密封行不是很好,

毡圈密封一般是如何密封呢  谁有简单图,还有毡圈标准规格都有那些呢
因为平时都是选用0型和油封多点,用到这个不是很熟悉,也知道很少少

网友:
这种高温密封,和连铸类似,一般是采用活塞环密封,就是那种矩形的金属密封环,一般都是这样的,油脂没问题就可以,油脂不行的时候,要考虑轴承座水冷,就这些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