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0.G41/G42的安放位置

楼主(2009-07-28):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G40.41.42的安放位置,系统是广州980的数车,如果在用G71.72.73时,刀尖圆弧半径应该放在哪里?放在G71前面还是程序里面?

楼主:
各位,给点建议嘛,这个东西现在很常用的,不过我是现在才要用到,麻烦各位了。

网友:
我以前做广数980的时候从不用G40,G41,G42...* _5 G) q# |& {! V8 s
发那克的倒用过。。放在前面。

网友:
一般应该放在前面,广数没用过

楼主:
前面的好象不行哦!

网友:
去试试看,发那克的放在前面.

网友:
我操作的是广数980TD系列,G40一般在录入度输入,G41.G42没用过,G2.G3圆弧我们是在G70.G71.G72.G73程序里面使用,编程时直接编程,

网友:
G41.G42放在程序段前面,G40放在程序段的后面,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2009-10-30):
上次刀补的参数没打开!我说怎么就不行呢?  现在来调试机床的家伙也太不负责任了。

楼主:
GSK-980TD里面的刀尖半径补偿是不能放在复合程序如G71 ---G76里面的的,都要放在外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具体是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2009-12-23):
g41g73在广数里面怎么不能同时用啊

网友:
法拉克上放前面,但像G71要放在定位点前面,但我刚在西门子车床上在95循环上没有调试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G41 G42放前面 G4O取消的当然放后面了 大哥

网友:
G71 G72 G73是粗车循环,G41 G42在它们里面不起作用
只有在G70精车循环里才能发挥它的威力。

楼主(2010-02-24):
回复 网友A:
G41 G42如果在复合程序前面使用的话,在运行复合程序时应该是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