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X轴隔一段时间就会变尺寸---请教

楼主(2009-07-28):
X轴隔一段时间就会变尺寸,有时候变大,有时候变小。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你那种是滚珠丝杠有问题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检查一下滚珠丝杆看看有无松动,或滑玲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
撞刀撞残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丝杠的螺母与拖板的联接处松动。

网友:
经济型数控的确好出此类问题,更改一下系统参数,将伺服的加减速时间减小一点.

网友:
调下塞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