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车削,牙深怎么计算?

楼主(2009-07-28):
怎么计算不同的螺距进刀到多少牙才到位?

  应该有个公式吧!

 请教哪位老师傅告诉我!

例:螺距1.5的螺纹,解释时请说明是单边还是直径!

网友:
牙深=.6495 P

楼主:
单边?怎么又有人说是1.018P的?到底是多少?希望有心人能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2010-03-31):
0.65P一般都取这多是直径

网友:
是公制螺纹吧,外螺纹=螺距*1.1-1.3,内螺纹=螺距*1.0-1.1,呵呵,我不是老师傅哦,我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车削到牙尖就行,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和5楼差不多  也是1.1P

网友:
车削到牙尖就行,我是这么做的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经验公式是:单边是0.65P,双边1.3P!

网友:
5楼说的对  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吧

网友:
二楼说的对 以前的老师傅都是用那个公式0.6495p   但是现在我看课本上写的全是0.65p.  很少在用以前的那个公式了....你就按0.65乘以螺距再乘以2算出来是多少你的刻度盘就进多少..

网友:
我也是车尖就行咯`!~

网友:
找一个标准螺母配作就行了

网友(2010-05-24):
没要求的话一般车削到牙尖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嘛!我觉得内外尺寸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