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16台钻卷簧断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安装?

楼主(2009-07-28):
一台Z4016台钻的主轴复位卷簧断了,老往下掉,买回新的卷簧后,安装的时候怎么也安装不好,有几次还突然弹出,差点打到人。

请问一下有没有弄过这个东西的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安装卷簧?

网友: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个新的就好了,你说的怎么打到人??不可能吧,安装好就好了,外面还有个盖子啊!估计没安好

楼主:
请问,卷簧是怎么安装的?买回来是一条直的,怎么把它卷进去?

网友:
圈簧的原理与机械式钟表的法条一样,买回来是直的,量好长度,剪下,两头的固定头做好,一头固定好,然后 一圈一圈的卷进去的,一定要卷紧,把钻床的手柄放在最最下端,以自己操作舒适,定好卷簧的另一头,盖好外盖,放松手柄,卷簧自动弹开,手柄向上翘,用手可以上下自由搬动钻床主轴上下,装配成功.

楼主:
回杨自主,是不是将主轴放在最下端,然后将卷簧内端固定在齿轮轴上(应该是先上内端,因为内端是用螺丝固定的)然后开始绕卷簧,卷簧用什么办法才能绕得紧呢?若是装上去了主轴弹上去的力不够的话是不是还要重新绕紧一点?

网友:
是这样做的,主轴上去的力不够可以再绕紧一点.

网友:
一定要逆时针绕才行(由内向外)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