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镙丝使用方法

楼主(2009-07-28):
大家好,我是新手,在这里谦虚的请教大家,请问自攻镙丝锁薄铁皮大概就1到2毫米厚的冷轧板吧,要怎么锁啊,要先钻孔吗,钻多大的孔,谢谢大家了!

网友:
自攻螺丝。所谓自钻丁,在市场上所有五金店有售.用调速电钻加上自钻丁夹头,就可以直接对准工件打下就可以了。无需钻孔了.直接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