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是否考虑装一个有声装置

楼主(2009-07-29):
有个小小的想法:小家电是否在设计时考虑加一个有声装置.比如:手机在家中随手放,可以用电话拨一下号码找到.可遥控器就难办了,现在看个电视要2个遥控器才能看.还有空调,音响,DVD等等,反正遥控器多了,一大堆,让小孩子随手一放就怎么也找不到.是不是能像手机一样,用电话拨个数就有声音出来,这样方便寻找.

网友:
开心 网友好!
.
我现正在用无线数码编码、解码技术加单片机技术,为一个产品做配套的控制器。
用我设计的这个东西,能轻而一举的解决你遇到的这个问题。
.
问题是如果做成产品的话:接收音响端如果一路最低价为20元钱的话,10路就得200元。
再加上主发射控制板50元,总计就得大约250元,这还只是成本价。
.
会有人买吗?
.
syw  090729---06.29

网友:
就得细分市场了,卖给不差钱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消费者要求很多,但是价格高了肯定不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遥控器上加个有声装置,成本就250元左右,购置原配置的遥控器一般在200元左右.成本降下点,我觉得有市场.

网友:
市场上早有了,最早是国外的创意。

遥控器寻找器 遥控寻物器 一拖四寻物器

(≥10pcs: 150.00 元/pcs )

≥500套:68.00元/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能给个像看看.市场上有售?

网友:
我看过有在宠物上安装的,电视广告

网友:
或者做成集成的 单独卖

可以把任意遥控器都无线连接到这一装置

哪个遥控器找不到了

就按这一装置上的相应按钮 对应的遥控器响了 就能找到  声音也可以做成不同的

而这一装置可以固定在某一位置

可别找不到了  那可就惨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数码相机动不动就找不着了.就想有什么东西粘贴在被寻找的物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