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线填充时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9):
剖面线填充时出现的问题
有时填充剖面线时区域是封闭的可就是不能填充,把填充区域分成若干个分别填充就可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网友:
你可以放大检查你所说的区域是否真的是封闭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它封闭了,但通过放大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没有封闭。如果不是这问题的话你在关闭填充话框,重新输入命令选取择对象就可,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通过上面方式解决的,但它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还在寻找中,还望各位知情人员告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如果不是你的cca"中毒"应该是你自己操作问提!不然可以重做一次!有时我都会遇到点你那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a"中毒"??cad"中毒"??用autoCAD这么久头一回听,不知道是怎样的。知道的介绍一下。

网友:
是的,应该是没封闭的问题,因为软件的每一步操作都是有固定的算法的,如果你的图形是封闭的,不可能做不出来剖面线啊

网友:
应该是需要剖面部分没有完全封闭

网友:
你用的是D版软件。
我的CAD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解决方法类似。

网友(2009-09-04):
应该没封闭,我遇到此类情况都是拾取边界,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立体软件转出的2d图中,线型较乱导致的

网友:
我最近出现过一次,重新画还是填充不上。就是选不上目标。不知咋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