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梁机电气---请教

楼主(2009-07-29):
这学期毕设做的门式起重机电气控制。想问下各位

现在起重机的电气用到PLC没?我现在天车用的四台电机,用变频器进行调速,使起吊时左右两边同步,那么请问两个变频器之间是否要用PLC进行协调?在学校没怎么接触实际。现在的起重机起吊精度是不是要求很高?或者用简单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控制就好了。

网友:
跟本不要PLC,接触器就好了,变频器同步就行了

网友:
很多大型的起重设备使用PLC甚至专业工控机,如只为两台行走电机同步(在两台电机相同,减速比相同时)可以使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或使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控制另一台变频器。如需数字控制,需在两台电机上个安装编码器,通过PLC或工控机比对精确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