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件工件需要倒角加工,但是夹具制作困难---求助

楼主(2009-07-29):
现有一件工件需要倒角加工,但是夹具制作困难,急需高手援助解决。谢谢。

网友:
你打算用什么设备加工,批量多少。

网友:
这要看你的这个0.08的误差允许范围是多少?准备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2009-09-20):
随便倒一下角就行了,小点就行,看他们怎么去测量 哈哈           如果要求实在高,当我没有说。。。。。。。。

网友:
工件表面硬度怎么样?对夹具有无特殊要求?我知道有专门的倒角设备,但需要用夹具卡住工件,如果工件表面硬度不够的话可能会卡出印来。

网友:
震动去毛刺得了

网友:
精密仪表车,单件导角即可……班产约三四千只吧……

网友:
去请教下螺丝厂。我见过那么小的螺丝两边倒角的。但不知道是用什么设备。。应该有专用的

网友:
恕我无知,这个做夹具怎么困难?难道零件小就不好夹了?

网友:
精密仪表车,用弹簧夹头,并在其上挖个2.5深的台阶……班产约三四千只吧……

网友:
垫一层银铜皮再夹紧,就没有夹伤了

网友:
这个好弄。用仪表车。在用投影仪测量。我做这样的销子多了。不过倒角长度这么短倒没见到。我做最小倒角长度在0.15正负0.10.% n7 m9 T) P# e
以后有这样的活找我。我现在每天都做达1万件以上。

网友(2009-10-30):
超声波研磨,效率不错。。。

网友:
随便倒一下角,去掉毛刺就行,是这样吗。0.08咋量哦,用显微镜吗

网友:
这是我目前见到最小的倒角了0.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