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料的理论计算

楼主(2009-07-29):
钣金折弯加工时, 其内侧产生压缩, 外侧产生拉伸, 内侧的压缩由内往外逐渐缩小, 外侧的拉伸也由外往里逐渐缩小, 在接近板厚的中心处, 压缩与拉伸接近于零, 板厚中间的这个面叫中性层。下面以中性层为基准对展开料进行理论计算。
2. 1折弯内圆弧半径R ≥5t ( t 为材料厚度)
当折弯内圆弧半径大于或等于材料厚度尺寸的5 倍时, 材料折弯处无厚度变化, 即折弯后中性层在材料厚度的中心线上, 如图1- a。

b为中性层到板材内壁的距离,a为折弯角度T为板厚,K为一个折弯因子。K=b/T,K就是中性层折弯系数。材料在折弯时,产生变形,外层的材料拉伸,内层材料压缩,中性层长度不变。硬度大的材料拉伸变形小,中性层就靠外,硬度小的材料拉伸变形大,中性层就靠内。普通材料中性层就趋中。图中,左边的为铜材和软钢,中间的是普通钢板,右边的是硬钢和不锈钢。材料的展开长度就是中性层的弧长。它和几个参数有关,折弯半径,折弯角度,板厚及中性层系数。
如图,展开长度为: DL=Pi*(R+K*T)*a/180
PROE还用Y因子来计算展开长度,Y=Pi/2*K
公式变为: DL=(Pi/2*R+Y*T)*a/90
如果没有专门的折弯表,PROE就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展开长度。所以我们在开始一个钣金制作时要先
定义K值或Y值。系统默认的Y值为0.5,K值就是0.318,相当于软钢和铜材。如果用的是普通钢板,可以设
置K值为0.45,即Y值为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