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的设备是在铁路中叫什么?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9-07-29):
请问附件中的设备是在铁路中叫什么?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道岔机的驱动器,代替人工板道岔的,
以前,李玉和替鸠山板道岔的时候是人工的,

楼主:
即这个图片中的设备叫什么?

楼主:
同样,这个叫什么?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是调轨器?还是分轨器?还是?

网友:
2楼
左图:就是人工扳道器
右图:经扳道器的轨道交叉段必须设置护轨

网友:
谢谢,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专业名称叫“转辙机”,国内主要由西安铁路信号工厂和西门子的一个合资厂生产。

楼主:
请问红帆船知道那个合资厂叫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