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排版要注意什么啊?

楼主(2009-07-29):
比如说跟冲床比较啊,有没有什么避让区域啊,等等?

网友:
和冲床差不多,就是要考虑间距的大小和部分零件在切割后会翘起,从而产生碰撞,所以要考虑切割顺序。不过大多数好的系统都会自动考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啊

网友:
没有冲床所谓的避让。其它的就如二楼说的那样。

网友:
还有了。就是引入线的位置了,切割细长零件是,一定要根据切割方向选好引入线位置,否则导致产品大小头,发生尺寸变形。

网友:
还要考虑热变形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补充。还有吗?

网友(2009-12-22):
对全飞行激光机没有避让。冷板好的,热板注意内应力及切割过程中的热变形。板材利用率也要考虑。在连续切割厚板时避免热量过高。切割大型长件时注意切割变形。

网友(2010-04-23):
割厚板时拐角太急 ,要注意切入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