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切割编程问题,急!

楼主(2009-07-29):
麻烦大家教教我,下图中的零件形状如何编线切割3B程序,我用的是CAXA V2.切割加工时怎么设置切割顺序?
作图时的线条是连贯的,为什么在编程时老有断点?
人到中年,其实不想再学啦,但工作需要.

网友:
仔细放大图形检查一下图形是不是真的闭合???
另,这是要切割内腔部分还是整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飘关注,是要切整体。
我把图放大检查了的,没有断点,在编程时始终不能成为闭合的轨迹。

网友:
不客气!!你的图没有标出尺寸及材料的厚度,不知道实物的大小。
你说的断点是指什么呢??是指无法生成程序还是在编程中需要不停的选择切割线条呢??
还有多余的线头没有剪干净,也会造成编程中的断点,但只要选择正确的线条就可以啦。
切割顺序之类的,我觉得在保证尺寸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一次装夹完成,便于控制尺寸……先内腔部分及孔,再外形,需要穿丝三次,挺累的…………

网友(2009-09-27):
你看看精度设置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格式转换时会现这种不闭合现象,

网友:
采用跳步切割,估计图形不闭合

网友:
可能有重叠的线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有空的话,上来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