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定义剖面线?

楼主(2009-07-29):
今天在复印社有人问怎么自定义剖面线,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整,以前也问过一些朋友,可他们也都不会,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高人了。
最好帮我截图,直观,希望详细点,本人水平有限。

    谢谢了。

网友:
如图,那个圈中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中这个以后,自定义里面没有东西呀?

楼主:
就像这样似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楼主:
可能是我开始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自定义填充里面的,自定义图案怎么才能出来?

楼主:
问题解决,基本上这个,很难。
在AutoCAD制图中,HATCH(图案填充)命令的使用较为频繁。CAD自带的图案库虽然内容丰富,但有时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时我们可以自定义图案来进行填充。
   AutoCAD的填充图案都保存在一个名为acad.pat的库文件中,其缺省路径为安装目录的\Acad2000\Support目录下。我们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对该文件直接进行编辑,添加自定义图案的语句;也可以自己创建一个*.Pat文件,保存在相同目录下,CAD均可识别。

下面,我们就以新创建一个菱形花纹钢板图案库文件为例,来说明AutoCAD 2000中自定义图案的方法。

首先,在CAD中按国标作出菱形花纹图案,并标注各部分尺寸(见图,可点击放大)。

参看下面的库文件标准格式:
   *pattern-name [, description]
   angle, x-origin, y-origin, delta-x, delta-y [, dash-1, dash-2, ...]
第一行为标题行。星号后面紧跟的是图案名称,执行HATCH命令选择图案时,将显示该名称。方括号内是图案由 HATCH 命令的“?”选项显示时的可选说明。如果省略说明,则图案名称后不能有逗号。

第二行为图案的描述行。可以有一行或多行。其含义分别为:直线绘制的角度,填充直线族中的一条直线所经过的点的X、Y轴坐标,两填充直线间的位移量,两填充直线的垂直间距,dash-n为一条直线的长度参数,可取正负值或为零,取正值表示该长度段为实线,取负值表示该段为留空,取零则画点。

好了,我们可以开始编辑了。打开记事本,书写下如下:
   *custom, steel plate GB/T3277-1991
   68.4667, 0, 0, -9.8646, 25, 30.0213, -6.59
   111.5333, 0, 0, 9.8646, 25, 30.0213, -6.59
   68.4667, -11.0191, 27.926, -9.8646, 25, 30.0213, -6.59
   111.5333, 11.0191, 27.926, 9.8646, 25, 30.0213, -6.59

本例中的四行图案描叙行分别对应图一中的线段a、b、c、d。对照图文,各项取值应不难理解。这里只着重讲叙一下delta-x与delta-y的取值规则,为方便理解,我们如图示设置UCS坐标系,确定原点与X轴正方向。线段a、e在Y轴上的垂直间距25构成delta-y,也相当于AutoCAD中的offset命令的取值25;如果线段e是由线段a经offset而来,这时线段e同时还相对于线段a沿X轴负方向移动了9.8646,这段位移也就是delta-x。
下面还有几个注意事项:

图案定义文件的每一行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

AutoCAD 忽略空行和分号右边的文字。根据这一条,我们可以在文件中添加版权信息、备注或者是我们想加入的任何内容。例如:
   ;Copyright (c) 2000 by everyone.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后,将文件保存,取名custom.Pat。注意,文件名必须与图案名相同。

到此,相信各位朋友已经掌握了自定义图案的方法。现在,只需一点点耐心,你就可以编辑出非常复杂的图案了。

调用库文件的方法为:附頁為我做的填充圖樣及文件,解壓縮放在\Acad2000\Support目录下。打开AutoCAD,运行Hatch命令,在弹出的Boundary Hatch对话框的Type栏选中Custom,单击Swatch选项栏,弹出Hatch Pattern Palette对话框,选择Custom标签,指定我们刚创建的custom.Pat文件,此时右侧出现填充效果的预览,那正是我们需要的菱形花纹钢板图案。

网友(2010-01-03):
似乎很复杂,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0-11-02):
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     过于复杂   没有你说的图片啊     6#的朋友

网友(2010-12-19):
长见识了,很长见识,谢谢各位高级长官,嘿嘿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
有点难度的啊!不过一般来说图库里的就够用了!!

网友(2012-05-29):
方法很有用。谢谢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要这样的填充啊???

网友:
有菱形花纹图案,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