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316L面,面铣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29):
现有个面铣问题:
加工不锈钢316L面 ,从5S-50S切削都出现接刀痕迹。。。。工件时由2块20MM厚的钢板焊接起来的。。中间有48个孔 ,2块板子中间是空的。。。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啊。。。

网友:
你发个图片上来吧

网友:
零件刚性不足,容易变形,建议使用锋利些的刀片或铣刀

网友:
Tungaloy MSR铣刀

网友:
中间空的,刚性不足        注意选刀

楼主(2009-10-26):
是的 就是中间空的 刚性不好。。容易震刀。。。而且上面有48个孔。。主要是焊接疤痕刀具受不了

网友:
不锈钢316的本来就很难加工,还是焊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