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阵列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09-07-29):
这个阵列是怎么出来的,我每次阵列的时候小椭圆的长轴是不与大椭圆垂直的,谁能帮忙看以下啊 ?谢谢!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在AUTOCAD中,分别绘制出小椭圆和大椭圆,然后把要阵列都小椭圆定义为块**(绘图栏中有“创建块”图标)。然后输入命令:DIV(定数等分命令),选择大椭圆为定数等分的对象,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块,输入定义的小椭圆块名。选择对齐块和对象(Y),最后输入等分的数量。阵列完成。
) f; C! W. N; U2 s在PROE草绘中导入CAD图:草绘-----数据来自文件---------文件系统,选择阵列CAD图(最好是保存为CAD200版本的)

网友:
绘制小椭圆时要长轴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