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镜像零件的简易方法

楼主(2009-07-29):
用沙迪克A500W低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加工如图所示的凹模时,只需在该机床的MARK-21系统的APTC(自动编程系统)中制作出图1的CNC程序,在加工图2零件时,不需要重新编程。因为图1与图2的两个图形中的y值不变,|x|值不变,只是它们的x值正、负相反,即图2是图1X轴的镜像图形。所以,可用G05(X轴镜像)指令来解决这一问题。
图1
图2
具体方法是:按EDIT(编辑)键、FILE(文件)键,移动光标找到图1的文件名;按ENT(执行)键,调出图1的NC加工程序;按EDIT键,在该程序的G54与G92两条指令之间插入G05指令,在主程序最后的T85与M02两指令之间插入G09(取消镜像)指令。用键消除C000~H003及T89指令;按GRAPH(图形运行)键、HF2(加工轨迹描画)键,此时屏幕上描画出图1X轴的镜像后的图形(即图2)。从图形中可看出切割方向逆转,原来的逆切变为顺切,由于G05加在G92指令前,故与电极丝的补偿方向无关,切割出来的零件完全符合图纸要求。当程序执行完G05指令后,屏幕显示的x、u字符及它们的值变为红色,同时x值的正、负与程序中的x值相反。如果是G06(Y轴镜像)指令,那么屏幕显示的y、v字符及它们的值变为红色,y值与程序中的y值符号相反。当程序执行到G09指令后,镜像取消,x、u或y、v变为绿色显示。
如果加工凸模镜像零件,也可采用同样方法。如果是Y轴的镜像图形,只需改用G06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