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长轴应该采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9-07-29):
1米长的轴子,中间为齿部,齿部外圆147mm,头上为花键,原轴磨过齿,我该采用什么材料?采用什么热处理方法……
扭力大,强度高,冲击强,请叫高手指点迷津,关键是两个受力点远……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中间价支撑

网友:
ke采用硬齿面材料 例如20crmoti

网友:
20GrMnTi本身属于低碳钢,所以使用时要渗碳淬火,从1米长度上看,要求的直径尺寸比较大才能满足要求,而渗碳深度是有限的,一般有0.8左右,也可达1个毫米多,所以用20GrMnTi只能做直径不是很大的轴,本人认为用37SiMn2MoV调制比较好。

网友:
为何不附图,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