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07中为什么缩放时,物体大小不变?

楼主(2009-07-29):
各位大侠,请问在SW07中做实体时,有时进行大小缩放时,窗口中的滚动条长短有变化,而窗口的物体大小没有变化?有什么解决方法,软件重装也不行.

网友:
如果需要对模型进行缩放,必须使用比例缩放特征才行,你用的是显示方式的缩放.

楼主:
不是对模型进行缩放,而是对其在屏幕显示大小进行缩放时,显示大小没有变化

网友:
卸载之后删除注册表,再把原来装的那个文件夹删了再重装试试

楼主:
谢谢,明天试一下

网友:
是你软件死掉了吧

楼主:
软件没有死机,可以切换到其它窗口

楼主:
今天把注册表清理后,软件重新安装后,还是不行

网友(2009-10-07):
如果需要对模型进行缩放,必须使用比例缩放特征才行?从什么地方找比例缩放特征,我是09版的,我找不到比例缩放.

网友:
请高手明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