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活塞杆进出限位如何来控制?

楼主(2009-07-29):
液压缸的活塞杆进出限位如何来控制?如果液压缸活塞杆已经运行到了极限位置,液压系统一直供油给活塞腔或活塞杆腔或压力过高不是对液压缸有损坏么?这些问题再设计时时如何考虑的啊。谢谢各位见解

网友:
用接近开关取信号,给系统一个指令、让系统停止供油。但是还有注意系统是否还有保压的要求、那就要加上压力继电器取信号,经过保压回路进行保压。

网友:
系统有溢流阀控制系统压力,如果一直供油,则全部从溢流阀泻出去,系统压力会保持在溢流阀的设定值,不会过高的。

网友(2010-11-03):
新手来学习一下
支持了

网友:
装两个磁性开关就行了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是针对位置的检测,检测是否到位,可以用接近开关或磁性开关;另一种是增加溢流阀保护系统内的压力不超过安全压力!

网友:
楼上各位所说均有道理。

网友:
能不能装一个行程开关,打下如何见解!

网友:
机械限位:用铁块挡着,不让活塞杆动
电气限位:到位给信号液压系统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