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尺(派尺)怎么使用?

楼主(2009-07-29):
最近要测量一些橡胶密封圈,因为容易变形,内径不好测量,做专用检具的话,因为呀测的种类很多,不是很核算~同朋友说可以用派尺测量,可是我不知道派尺是怎么用使用的,请高手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 头一次听说  好好学习一下  还望高人赐教!

网友:
直接在google输入啊,很多信息的

抄一小段

一、精密π尺(派尺)的用途

用于精密测量圆形工件的平均直径。一般可替代大游标卡尺。

二、精密π尺(派尺)的性能和原理

⒈精密π尺(派尺)由一条弹性钢带构成。其两端分别刻有主、副尺。主尺的最小分度值为0.5mm;副尺的最小分度值为0.02mm。

⒉ 使用时,将精密π尺(派尺)绕工件一周,用游标读数方法可直接读出被测件的平均直径。

三、精密π尺(派尺)的优缺点(与大游标卡尺比较)

⒈ 精度高:因精密π尺(派尺)是通过周长测得直径,可将生产尺时的刻线误差缩小π倍后反映到测量结果上。所以在φ500mm以上的大直径测量中,其精度高于游标卡尺。在φ1000mm以上,这一优点尤为突出。

⒉ 用精密π尺(派尺)测量钢铁件时不受工件温度的影响。这是因精密π尺(派尺)很薄,测量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被测件等温,又因它们的热膨胀系数极为接近,所以克服了温度的影响。

⒊ 在大直径和特大直径的测量中,通过辅件(磁块)可单人、一次轻松操作。

⒋ 测量薄壁件不易引起工件变形。

⒌ 携带、保管方便。

⒍ 价格低廉。

⒎ 缺点是不能锁紧读数;不能测量椭圆度等几何形状偏差。

四、精密π尺(派尺)的注意事项

1.测量前要擦净被测表面。

2.不得将精密π尺(派尺)散放在地上,以免扭曲损坏。

3.测量铜、铝、非钢铁件时,为克服温度影响,应使被测件保持在20℃。

五、保养、运输、检定周期

⒈测量后,将精密π尺(派尺)涂防锈油放在尺盒中保存。

⒉运输储存时要有防雨防潮措施,严禁与腐蚀性物质混放。

⒊精密π尺(派尺)的检定周期为一年。

六、对于各种特殊需要的精密π尺(派尺),可特殊定货。

网友: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哈,以前还真没有听过哦,以前我也测量过O型圈,但是是测量密封圈本身的直径,用2次元测量的,直径的话,绝对茫然啊!见识学习啦!TKS!
我发觉是不是我 理解错了哦??付个图吧!
我测量的是10,LZ说的是测量20吧?

楼主:
恩 ,是2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