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1/2用多大的钢管

楼主(2009-07-29):
请问在液压系统中螺纹是PT1/2的孔,配多大的无缝钢管?谢谢

网友:
直径22的无缝钢管

网友:
PT1/2差不多是DN12,根据不同的压力选择不同壁厚的钢管,普通工业用250bar一下选用16*1.5,或者18*2.0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更大管。

楼主:
多谢,请问PT螺纹是不是和Rc螺纹差不多,有没有PT螺纹用外径多大的管子的对照表?

网友:
应该是DN15无缝钢管。

网友A:
PT  RC  ZG  都是一样的就是叫法不一样 锥螺纹

楼主:
多谢指教,学习中

网友(2011-07-16):
PT是日本锥螺纹标准方法,=圆锥外螺纹R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  RC  ZG  都是一样的就是叫法不一样 锥螺纹

受教了  困惑好久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