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振文还带镙旋,该换的全换新的了---请教

楼主(2009-07-30):
我有一台70年代WQ1350A外摸现在磨出的工件有振文还带镙旋,该换的全换新的了,请高手指点。急呀

网友:
检查磨头轴承,重新平衡砂轮。 重新打一下机床安装的水平

楼主:
谢谢了在查一查

网友:
谢谢了在查一查
引用 网友A:

不用查了,是主轴不好!

楼主:
主轴换了是从上海机床厂邮过来的花了5000多

网友:
所谓的主轴轴承应该是铜轴瓦吧?如果是,换轴没用.需要重新刮瓦了.

网友:
别说你只换了换主轴,有配刮吗?间隙多少?
新机床有时候都会出振纹。

网友:
磨床的磨头好不?

网友:
基本上有如下几项;
1: 砂轮, 需要重新平衡。
2,主轴:如果是新主轴,建议装配之前对主轴进行动平衡。
3,轴瓦:间隙不合理的情况下,需要调整轴瓦。如果轴瓦没有研伤,就不要刮。一般钳工的水平,越刮越糟,只要调整间隙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有如下几项;
1: 砂轮, 需要重新平衡。
2,主轴:如果是新主轴,建议装配之前对主轴进行动平衡。
3,轴瓦:间隙不合理的情况下,需要调整轴瓦。如果轴瓦没有研伤,就不要刮。一般钳工的水平,越刮越糟,只要 ...
引用 网友B:

天水说的很明白了,我再补充1点。检查横进给导轨及导轨带配合,我修过1台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原因在导轨。

网友(2009-11-19):
对于细长轴(辊)来说,这种螺旋纹几乎不可避免,有的即使最后在磨床上看不出来了,使用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我厂所用的带材矫直辊,都是国内顶尖制造企业加工的。交货时表面质量都很好,但用不多久,螺旋纹就又出现了。

网友(2009-12-25):
主轴间隙是最常见的原因,主轴中心线与工作台移动的平行度不能大于0.01mm,床面导轨的润滑油压力不能高于规定流量也不能过大,易造成工作台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