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塞

楼主(2009-07-30):
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是由内燃机来提供动力,汽车发动机最重要的是外部点火的火花塞,由于这个关键部件隐藏在发动机的燃烧室内,从外部只能看到绝缘体和连接器,所以容易被很多车主所忽略掉。事实上,这个不显眼的元件却影响着发动机的启动能力、性能、消耗量和废气排放水平。如果说发动机是车子的心脏的话,那么火花塞便是心脏起博器了。
  火花塞的功能

  凡是汽油发动机上都有火花塞,一个气缸有一个,个别的高速气体油发动机每缸还装有两个火花塞。火花塞虽然只是一个小零件,但它却极其重要,没有它发动机会动弹不得。凡是经常开车的人都会很熟悉这个玩意儿。

  火花塞基本上有两大功用:一是在燃烧室内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汽产生动力。二是密封火花塞孔,以维持汽缸内的压力。通常从点火线圈透过分电盘经导线而供给火花塞的高压电约2万至3万伏特,再加上火花塞的电极必须经常处于高温的燃烧室中与约45倍大气压力以上的环境,而且还要保持极高的气密性。因此,在如此这般恶劣的环境中,火花塞的品质好坏与耐用性将会直接影响引擎的性能表现,所以不可不重视。

  火花塞的选择

  据专家介绍,当车子发动机出现动力减退、排放废气增多或耗油量大增时,有人就以为是发动机质量不佳,或是老化等原因造成,殊不知这些现象很可能是火花塞在作怪。一般来说,火花塞的寿命按其材料及制造工艺的不同,可有2000公里15万公里不等,由于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火花塞绝缘体被击穿、电极积炭失效的情况常会发生,因此它属于易损件,及时了解自己的火花塞的工作效能和期限,对整车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国内汽车火花塞市场良莠不齐,从几元到上百元的都有,而很多车主在更换火花塞时,只以能否正常点火为准则,而不太重视火花塞的质量和与发动机的匹配,因此使得发动机遭受不必要的损耗。现在进口的火花塞品牌主要有日本的电装、NGK,美国的辉门、冠军,德国的博世、贝鲁,国产的比较有名的是湘火炬。博世是许多维修店经常推荐的牌子,但目前在国内流通的博世火花塞全部是国内OEM产品,质量跟原厂的有一定差距,而且由于博世名气大,经常有假冒品充斥其中,因此车主要格外小心。

  据了解,德国火花塞专业制造商贝鲁(BERU)进入中国市场,而BERU这个品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都很陌生,但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行驶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车系中,大部分应用的是BERU的火花塞,其中绝大部分高级别奔驰(600系列)、宝马、帕萨特等车型应用的都是BERU出品的火花塞,据其代理商介绍,BERU火花塞具有独特的4极点火,可形成多达六种不同的点火间隙,因此只须两种型号,便能满足目前国内所有车型引擎的要求,大大方便了车主对火花塞的选择。

楼主:
  火花塞的关键参数

  消费者如果要自行更换火花塞,原厂都会建议使用指定的火花塞厂牌及型号(有些车厂的车主手册只有标示该部品的编号),或可以代用的厂牌及型号。要注意的是,原厂在高压、点火系统上都已设计好一定的阻抗匹配值,所以在更换火花塞时,必须特别注意阻抗的匹配,以免影响了原来点火系统的运作。实际上,只要热值、规格(直径、长度、电极长短等)相同者,即使是别的厂牌也可通用,以下是火花塞的两个关键参数。

  热值

  火花塞的工作环境在高达2000℃以上的高温气体燃烧室内,所以它吸收的热量若无法经过适当排放,势必会造成高温氧化及熔蚀(烧毁),因此在火花塞的设计上,便不得不考虑散热的特性。针对火花塞所承受的热负荷(热量)的散失程度或能力,来表示其承受热负荷的特性,称之为热值,用5-9来表示,数字越大热值越高,目前国产轿车火花塞的热值以7为多。

  在热值的选择上,如果火花塞经常有积碳一类的情形,即表示火花塞可能过冷,这时可考虑更换较原型号再低一二号的火花塞。如经常有电极快速耗损、爆震等现象,则可以更换高一二号的火花塞。(但是必须先查证其他系统是否存在问题,或参考常行驶的道路状况、季节温度等)。

  点火间隙

  火花塞上中心电极和接地电极之间的最短距离叫做电极间隙,也叫点火间隙。汽车厂商及发动机制造商指定了相关的最佳电极间隙,及每款车每个引擎都有自己相对应的火花塞的电极间隙。一般来说,这个间隙为0.6-1.0毫米,不正确的间隙可能对火花塞的机能和发动机的性能产生很多有害的影响:

  ●如果间隙太小,可能造成不点火、运行有噪声和排气较差。

  ●如果间隙太大,就要求有更高的点火电压,以使火花能跳过这一间隙,这可能会导致不点火。

  火花塞的常见故障

  火花塞严重烧蚀:火花塞顶端起疤、破坏或电极熔化、烧蚀,都表明火花塞已经毁坏,应更换。更换时应检查烧蚀的症状以及颜色的变化,以便分析产生故障的原因。

  电极熔化且绝缘体呈白色:表明燃烧室内温度过高。这可能是燃烧室内积炭过多,使气门间隙过小等引起的排气门过热或是冷却装置工作不良,也可能是火花塞未按规定力矩拧紧等。

  电极变圆且绝缘体结有疤痕:表明发动机早燃,可能是点火时间过早或者汽油辛烷值低、火花塞热值过高等原因。

  绝缘体顶端有灰黑色条纹:这种条纹标志火花塞已经漏气,应更换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