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扎钢板(冷板)知识

楼主(2009-07-30):
1.6     俄罗斯冷轧碳素薄钢板

适用牌号:CT-3kП、08kП、08ПC

符号:CT-普通钢、kП-沸腾钢、ПC-镇静钢。

产地:俄罗斯

1.7    我国与上述三个国家的标准钢板牌号近似对照(见表1)

2    热镀锌薄钢板

2.1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简称镀锌板或白铁皮,是厚度0.25~2.5mm的冷轧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钢带先通过火焰加热的预热炉,烧掉表面残油,同时在表面生成氧化铁膜,再进入含有H2、N2混合气体的还原退火炉加热到710~920℃,使氧化铁膜还原成海绵铁,表面活化和净化了的带钢冷却到稍高于熔锌的温度后,进入450~460℃的锌锅,利用气刀控制锌层表面厚度。最后经铬酸盐溶液钝化处理,以提高耐白锈性。

        钢板表面美观、有块状或树叶状镀结晶花纹,且镀层牢固,有优良的耐大气腐蚀性能,同时,钢板还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冷加工成型性能。与电镀锌板表面相比,其镀层较厚,主要用于要求耐腐蚀性较强的扳金件。

适用牌号:Zn100-PT、Zn200-SC、Zn275-JY

结构分类代号:Z-正常锌花:按正常冷却速度结晶而获得的锌花,可作一般用途:X-小锌花:冷却速度经特殊控制,锌花尺寸小于正常锌花,适于涂漆和正常锌花达不到要求的其他场合;GZ-光整锌花:小锌花经过光整处理,适于深冲和超深冲加工及表面粗糙度要求低的场合。

加工性能代号:PT-普通用途、JY-机械咬合、SC-深冲、CS-超深冲、JY-结构。

锌层重量代号:Z100、Z200、Z275;镀锌层重量是指钢板两面含锌的总量,以每平方米钢板上含锌克数表示(g/m2),如Z100表示其含锌量不小于100g/m2。

标记示例:锌层重量275g/m2,加工性能JY,表面结构Z,表面处理Y,尺寸精度B,长×宽×高的尺寸0.70mm×700mm×2000mm的钢板标记为:

钢板:275-JY-Z-Y-B-0.70×700×2000-GB2518-81

产地:宝钢、鞍钢和武钢等

2.2    日本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GCC、SGCD1、SGCD2、SGCD3

锌层代号:Z12、Z18、Z20、Z22、Z25、Z27

符号:S-钢(Steel)、G-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Draw);1、2-冲压级、3-深冲级;Z-镀锌层(Zine)、12,…,27-锌附着量×10g/m2。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台湾华辉企业、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三水南方钢板集团有限公司等

2.3    德国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t01Z、St02Z、St03Z、St04Z、St05Z

锌层代号:100、180、200、275、350、450

符号:St-钢(Steel),01-一般用、02-机械咬口用、03-冲压用、04-深冲用、05-深冲用;Z-镀锌层(Zine);100-锌附着量(二面)100g/m2、275-锌附着量275h/m2、350-锌附着量350g/m2。

表面结构代号:Z-用常锌花、X-小锌花、G-光整锌花。

表面处理代号:L-铬酸钝化、Y-涂油、LY-铬酸钝化加涂油。

表面质量代号:FA-普通级、FB-较高级、FC-高级。

尺寸、外形精度代号:厚度:PT.A-普通精度、PT.B-高级精度;宽度:PW.A-普通精度、PB.B-高级精度;长度:PL.A-普通精度、PL.B-高级精度;不平度:PF.A-普通精度、PF.B-高级精度。

标记:产品名称、本产品标准号、牌号、锌层重量代号、表面结构、表面质量、表面处理、产品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 420,牌号St02Z,锌层重量代号275,表面结构为正常锌(Z),表面质量为FA,表面处理为铬酸钝化(L),厚度1.00mm,高级精度(B),宽度125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A级精度,不平度精度为PF.A,则标记为:Q/BQB 420- St02Z-275-Z-FA-L

      钢板:1.00B×1250A×2000A-PF.A

      产地:宝钢、德国等

3    电镀锌薄钢板

3.1    连续电镀锌冷轧薄钢板

指电镀锌作业线上在电场作用下,锌从锌盐的水深液中连续沉积到预先准备好的钢带表现上得到表面镀锌层的过程。

适用牌号:DX1、DX2、DX3、DX4

锌层代号:14、28、42、56、70,其两位数表示锌在钢板表面的附着量(g/m2)。

符号:D-电镀、X-锌、1-商品级、2-冲压级、3-深冲压、4-结构级。

轧制精度代号:A-高级精度,B-普通精度。

表面处理代号:P-磷酸盐处理,C-铬酸处理,O-涂油,N-耐指纹处理。

标记:牌号、规格、镀锌量、轧制精度、表面处理、本标准号。

标记举例:牌号为DX2,厚度2mm,宽度1000mm,长2500mm,等厚度锌层42/42,轧制精度B,表面铬酸处理的钢板,标记为:DX2-2×1000×2500-42/42-B-G-GB/T 15675-1995

产地:宝钢等

楼主:
3.2    日本电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ECC(原板SPCC)、SECD(原板SPCD)、SECE(原板SPCE)

锌层代号:E8、E16、E24、E32

符号:S-钢(Steel)、E-电镀(Electrodeposition)、C-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级(Draw)、E-深冲级(Elongation)。

锌层代号:E-电镀锌层,8、16、24、32表示锌附着量,单位为g/m2,镀层厚度(单面)1.4μ、4.2μ、7.0μ。

表面处理代号:C-铬酸系处理、O-涂油、P-磷酸系处理、S-铬酸系处理+涂油、Q-磷酸系处理+涂油、M-不处理。

标记:产品名称(钢板或钢带),本产品标准号、牌号、表面处理类别、锌层代号、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430,牌号SECC,表面铬酸钝化处理(C),锌层代号20/20,厚度0.80mm,宽度100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不平度按普通不平度精度PF.A,则标记为:Q/BQB 430 SECC-C-20/20

钢板:0.80B×1000A×2000A-PF.A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日本、德国克虏伯钢厂、比利时CKRM等

  冷轧薄钢板的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
4.1    国产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2、表3)
σs:屈服点       σb:拉抗强度    δ:延伸率
4.2    日本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4、表5)
4.3    德国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6、表7)
4.4    俄罗斯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8、表9)
4.5    冷轧板的时效性
4.5.1    时效:SPCC、SPCD板和08F板,平整后可保存8天;SPCE和08A1平整后可保存6个月内不出现冲压滑移线,即凸起线。
4.5.2    时效性机理:在退火或有时效的低碳钢拉伸曲线上具有明显的屈服平台。这在冲压成形时,会出现损害外观的作为滑移线。当变形超过屈服平台以后,滑移线消失,而板面变得稍微有点粗糙。所以,供冲压用的低碳钢板,在经过冷轧和退火以后,要进行调质轧制,使其变形量超过屈服平台,以防止冲压时发生滑移线。
4.5.3    时效性的消除:含溶解氮的沸腾钢板,从调质轧制以后,到冲压加工以前,若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生所谓应变时效现象,再次出现屈服平台,同样会发生滑移线。
对冲压加工厂或冲压车间来说,以光轧平整或在辊子参差配置的板材矫正机上,将板料向两个方向轻微地反复弯曲,使板料得到不大的冷变形(3%),便可以消除上述现象。但其效果是暂时的,甚至只经过几天,机械性能就有显著变化。因此,板料光轧工序应直接在冲压以前进行。
铝镇静钢,如08A1为非实效钢,经过适当的调质轧制,其拉伸曲线是平滑的,不允许有屈服平台,允许有不显著的折弯,它的机械性能几乎不会因时效而改变,因而也不会在冲压时产生滑移线。
5    镀锌薄钢板的锌层特性
5.1    镀锌层厚度(理论平均厚度)(见表10)
5.2    热镀锌层锌花
高纯度的锌层(电镀锌层)是不能形成锌花的。产生锌花的原理,就是设法及早生成大量结晶核,降低锌液的凝固温度(纯锌的凝固温度为419℃),以延长锌花晶体的生长时间,便于锌花长大。例如加入锡(<0.5%),198℃凝固;加入镉,264℃凝固;加入铅,317℃凝固;加入锑(<0.3%),409℃凝固;或者用蒸汽流或SO2气流喷吹镀锌层表面,可及早生成结晶核,形成大的锌花。
其实,锌花只是具有观赏价值,无实际使用价格。相反,在防腐蚀方面并不好,表面涂装后显得凸凹水平。现在人们要求尽量减少锌花或消除锌花。为了获得小锌花,镀锌时,当锌液临近凝固温度时,立即以直径为0.1mm以下的水滴喷射到镀锌板表面上,使其形成细小而均匀的结晶核,为了得到光整锌花,再用小于1%的压下量来进行平整轧制。小锌花适用于涂装,光整锌花适用于深冲压。
5.3    镀锌层对钢板的粘附性
受热钢板经过熔融锌液时,固体铁深解,铁锌结合生成铁-锌合金层,合金层外沉积纯锌层,合金层内膜联结钢板基体。铁-锌合金层厚度不均匀,较疏松,易脆,延展性差,容易开裂。钢板表面在镀锌前就已残留着一定数量的铁基盐时,生成的铁-锌合金,其粘附性很差,延展性差,容易剥落。当纯锌层中含有有害杂质,如氧化锌、锌渣、镉及铅时,形成大锌花,或破坏锌层的连续性,容易发生纯锌层的小开裂。当镀锌层过厚,其弯曲性也变差。当镀锌液中加入铝,锌层首先生成Fe2Al5或Fe2Al3,减落了铁-锌合金层,可提高锌层的粘附性。

网友:
了解一下,顶一下

网友:
挺有用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