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高温关停---请教

楼主(2009-07-30):
有一台英格索兰的双螺杆喷油式压缩机,老是出现排气温度过高关停,但每次切换或者再启起来,有能正常运行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但过段时间又会重复关断,一样的原因。

解决:把油滤器芯,空滤芯,冷却器,温控阀,探头,电磁阀,油等 ,能换的都换过,但结果依然。

想请教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可以打英格索兰的服务热线呀。

网友:
清理一下过滤器吧,估计是过滤器堵了,散热不好。

网友:
风冷还是水冷,建议清洗冷却器。或改变下环境温度,这可能是排气温度高保护动作

网友:
上海英格索兰现在柴油空压机都不生产了,他们的产品设计有缺陷。不知你的是什么机型。我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你最好把机型解释清楚点。

网友:
感觉还是温控阀(节温阀)的故障。

网友:
温度传感器的接线或本身有问题。

网友(2010-06-13):
我们有台复盛的,出现在温控阀上,和你说的现象差不多

网友(2010-08-15):
我公司有3台,一台进口带变频,没发生过高温情况,两台国产的倒是发生过,一般的处理流程是:
1、检查、吹扫、清洗散热器
2、检查润滑油位,油少的话会高温
3、检查温控阀,可以用手触摸的办法确认温控阀有没有开启,但如果开启的开度不够就难查了,3年换一次吧
4、更换油过滤芯,这里堵了的话供油量不足,击穿的话,杂质会堵塞断油电磁阀。
4、更换断油电磁阀,这个要是故障了,很难查出来,看温度,如果你观察过程中有很长时间正常,出现高温时温度很快就上去了,那一定是断油电磁阀有问题了,别指望修,直接更换。

所有上面都换过了还不行的话,螺杆表面不好了,找厂家大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楼主说的是螺杆机,并不是移动螺杆,你先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另外IR把移动螺杆卖给斗山是因为英格索兰的全球战略要求,和什么缺陷更本就没关系,国内也就这几年才开始大量上移动螺杆,美国这款机器多少年了你自己去查查看,而且美国军方也是用此类机器,请你以后发表类似的言论请慎重!!!!!

网友:
楼主:你的解决方案已经很全面了,一般能想到的也都做了,这里再建议下你看下皮带是不是松动,最好测量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