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级阀门管件,新手求教

楼主(2009-07-30):
谁能教我卫生级阀门管件啊
偶是菜鸟
不大懂这些阀门管件
尤其那个什么活接头
快装活接头这些看不懂几件套什么的
还有什么ISO ,DIN SMS 什么?》 标准吗
DN是什么
还有外径怎么说
唉好多问题啊
啥都看不懂
求救一个师傅

网友:
在百度一下:阿法拉阀,相信这间公司的资料可以帮助你。

网友:
老马是这方面的专家,以前上传过很多资料的,楼主找找看

网友A:
楼主您好!
看来您是新加入这个行业的。
活接头:是指连接管道的接头,由于生产中经常要调换,所以使用活接头比较灵活;
快装活接头:活接头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快装;
ISO ,DIN SMS:可以都理解为标准;
DN:一般指通径。
师傅不敢当,但可以知无不言。

网友B(2012-10-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看来您是新加入这个行业的。
活接头:是指连接管道的接头,由于生产中经常要调换,所以使用活 ...

国内一般来说活接头就是螺帽+螺纹接头+平接头(四方那边喜欢说锥形接头)+密封圈
快装活接就是两个卡箍接头+卡箍+密封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内一般来说活接头就是螺帽+螺纹接头+平接头(四方那边喜欢说锥形接头)+密封圈
快装活接就是两个卡箍接 ...

还有的厂家把活接头叫成“由任”,英语的译音!甚至在简介里也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的厂家把活接头叫成“由任”,英语的译音!甚至在简介里也这么写的。

对的,UNION 叫法很多,不过大家能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