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铝板T形焊接,电弧跑不到焊缝处,该怎么办?

楼主(2009-07-30):
两块铝板T形焊接,电弧跑不到焊缝处,该怎么办?
请知道的大侠告诉一下

网友:
你描述太模糊,是不是可以换焊枪,也就是大的不行,换小的,小的不行换大的

网友:
呵呵,要么换焊机,要么换人

网友:
qijianwei2004 网友好!
.
你用的焊机,可能是直流脉冲类型的焊机。
.
如是,则改用交流的既可。
.
syw  090809---05.23

网友:
个人认为跟你的接地线有关,然后换交流脉冲弧焊,减少电磁偏吹

网友(2009-10-16):
认同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