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材料承受50N?M扭矩

楼主(2009-07-30):
某金属材料截面尺寸分别为2.2mmX10mm和1.2mmX5.8mm两种,要求能够承受50N。M扭矩。
请问这两种尺寸分别使用什么材料及热处理方式。当然最好能把计算的方式也说明一下,多谢了。

网友(2009-12-11):
这个应该类到扭矩作个下的切应力计算:
τ(切应力)=M/W≤材料许用切应力
其中M为扭矩
    W为抗扭截面模数,
再根据计算下来的“材料许用切应力”来选择材料和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