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这种材料可以做弹簧吗?

楼主(2009-07-30):
请教:3Cr13这种材料可以做弹簧吗?我查了几种材料手册,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大家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谢谢了!

网友:
要注意:
弹簧钢丝的直径:小的弹簧钢丝都是已经淬火好的钢丝,但做弹簧的不一定有这种钢丝。
                大的弹簧要自己淬火。
淬火:标准的弹簧淬火要求是非常高的,一般厂里淬火是达不到要求的。实际很多弹簧我们要求都不高,可以和普通零件一样淬火,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