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槽刀车16粗外圆能车多深?

楼主(2009-07-30):
数控车槽刀车16粗外圆能车多深?

网友:
没看明白,能不能说具体些,或上个图

楼主:
用车槽刀车直径16毫米的外圆一刀能车多少

网友:
车外圆吗?还是车槽?

楼主:
外圆。可以用车槽刀车外圆吗?

网友:
可以。把刀安装斜一点,但是吃不了大刀。

网友:
敬请规范提问

你是用自己磨的刀,还是用什么通用型槽刀?
车什么材料?
什么设备?
想测试什么?

网友:
较专业的切断刀可以的,

网友:
有的数控刀片式多功能的,既可以切槽也可以车外圆,加工深度一般控制在刀宽的一半以内

网友:
干吗要用车槽刀车呢???

网友:
如果刀位不够或槽很宽的情况下,切槽刀可以像外圆刀那样横向进给切削,同理,内切槽刀也是一样

网友:
就是 横向 走刀

楼主:
车45号钢,主要是车床为四工位刀架刀不够用 7# 狙击手

楼主:
谢谢指教 11# 手扶拖拉基

网友:
不知道零件具体形状。
可能的话使用鸡爪刀,就能解决到位不够的情况,但要看具体零件的。
请楼主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