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和探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30):
焊缝形式及尺寸如上图所示,坡口是机械加工。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时(1)处没焊到,请问(1)处是否应该焊透?探伤时探出了(1)处的缝,探伤者说不合格,请问是否有道理?采用超声波jisz3060中等级别二级

不好意思,(1)处即为标柱尺寸为9.99mm的地方,本人对焊接不懂请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1)处即为标柱尺寸为9.99mm的地方,本人对焊接不懂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那个探伤的是个狗屁,正常焊接如果你的大坡口处钝边很小,就不要反面再焊接一个小焊缝了。但是图纸上钝边太大,9.99估计是焊不透的。反面的小焊缝,基本上也是无法焊透那个9.99的焊缝的。T型焊缝,最大的特点就是焊不透焊缝。最好的方式是,两面开一样的大坡口后,钝边稍小一点,即能全部焊透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的坡口形式是有的,主要是根据结构设计。
探伤时应该出示有关的资料。这种焊缝选择也是在满足强度的要求下,节约材料。不一定要焊透的。应该是你们跟探伤人员没有交代清楚。或是探伤人员有待提高。

网友(2009-11-12):
这种设计不是没有,这种焊接坡口不是气体保护焊和手工焊的,是用埋弧焊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