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弯曲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30):
请教直径10mm,壁厚1mm的铝管能耐多少的压力。怎么样弯曲成形?能用乙炔烧吗?

网友:
这要通过计算吧  弯曲的话可以用弯管机啊

网友:
烧是很难控制的,物性也变了

网友:
承受几大的压力?是挤压还是要承受多大压力变弯曲?

网友:
期待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2010-09-01):
火烧是不行的,弯曲用弯管机很好 。因为你的材料厚度有1.0,管径也小,
可以弯曲很小的直径。

网友:
做个小工装随便弯,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A:
径10mm,壁厚1mm的铝管能耐多少的压力?什么牌号呢。发张照片给你。我是做数控弯管机的。我可以帮你解决。我电话13814885280

网友:
手弯行么?
我以前采用的10x1铜管、钢管绕在一根钢棒上,用手弯,效果将就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A:
径10mm,壁厚1mm的铝管能耐多少的压力?什么牌号呢。发张照片给你。我是做数控弯管机的。我可以帮你解决。我 ...

哪里有弯管机的资料啊,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