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或动力驱动力矩性能试验方法---请教

楼主(2009-07-30):
想考核步进电机+减速器后的输出力矩,主要考虑四大部分:启动力矩、同步力矩、堵转力矩、保持力矩(锁定力矩);

一种方法是利用自己设计的试验工装测试,必然可以利用力矩扳手可以简单测量启动力矩和堵转力矩以及锁定力矩,关键是精度好像比较低,但不容易测量同步力矩。

用扭矩传感器可以测量启动力矩、同步力矩和堵转力矩,保持力矩好像不容易测量。

还有就是可以用磁滞张力器,或者是磁滞测功机也可以测量启动、同步和堵转力矩,保持力矩也不是那么容易测量。

用传感器都比较贵,但自己设计工装又很麻也要花一定的M,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测量方案比较经济,么有调查过这方面的行情。

还有就是感觉现有的传感器都针对高速系统的较多,低速系统的很少,虽然高速能兼容低速,但这就给传感器增加了成本,在实际应用中步进电机的速度一般小于500r/min,减速器一般都在50~200之间,步进电机的典型扭矩值在0.1Nm左右,这样实际的扭矩值也不大。

版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性能测试吗?能够透露一下一般怎么做的。

网友:
RE: 求教电机或动力驱动力矩性能试验方法

這是我自己用的供你參考,沒甚麼商業機密.最大轉矩2000NM,可使用轉速0~1500RPM,可連續使用大於100小時,缺點就是高壓風管風切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图片中间的是扭矩传感器吧?最后一个大圆盘是惯量盘?模拟负载?

网友:
最后一个是磁滯負載,因對溫度敏感所以散熱量十分重要

楼主:
理解了,谢谢啦。

网友:
专业,这样的交流最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