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氏合金轴瓦加工,选用什么材质的硬质合金比较好?

楼主(2009-07-30):
如题,我公司需要制作加工锂基巴氏合金轴瓦内孔,采用拉刀拉削,拉刀选用硬质合金,请问各位大侠,选用什么材质的硬质合金比较好啊?

网友:
用高速钢就行

网友:
用hss、yt14、yt15、yg6等都可以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一下,再看看效果

网友(2010-03-20):
高速钢刀具就可以了。
我们厂是专业的生产滑动轴承的厂家。

合金是我们厂里的零件的主要材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