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环境螺杆材料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7-30):
由于螺杆在真空环境下使用,温度变化较大,需要承受-120~120℃的温度变化,因此丝杆螺母传动需要用特殊材料制作。

由于真空环境存在真空冷焊现象,所以一般采用固体润滑材料。

想找一种材料可以自润滑,摩擦系数较好的材料,能承受一定的负载,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丝杆要求加工质量高),还能是对温度不敏感,另外还要求其密度较小,小于铝的密度。

现有资料说是可以采用聚酰脂乙烯材料,还有就是铝基聚酰脂材料,目前手头资料很少,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加工性能到底如何。

碳纤维材料好像效果不错,不过成型工艺比较复杂,难以制造出那种高精度表面质量的丝杆和螺母。

有没有人研究过这种材料呢?或者是设计思路?

网友:
自润滑,和-120~120℃的温度变化这些问题都不大,不过还是需要一些量化指标才好选材:
1:温度线涨要求
2:负载要求(强度)
3:加工精度,,,
4:为什么要小密度?

楼主:
温度系数接近于碳纤维材料。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所受到的载荷很小。

选用密度小是必须的,不如整个结构重量超标,一般的金属材料用铝合金,如果非金属材料大部分都要小于这个密度为好。

加工精度达到IT7或8级即可。

2# raymond.guan

楼主:
有人用过 SiCw/Al,就是铝基复合材料,不知道这材料国内是否容易找到,好像兰州一个研究所有过。

但对这种材料我也只是在文献中看到有人这么用,不是很了解。

另外,聚酰亚胺材料谁比较了解的啊?

3# rabi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