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电缸---请教

楼主(2009-07-30):
今天在羚羊姐的相册中看到一张关于无杆电缸的图片,见附件。
我以前用过无杆定位气缸,其定位精度只有0.2-0.5MM,不能适合较高定位要求的场合。但无杆电缸定位精度较高。望了解无杆电缸的大侠对其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一个在手的新项目中要用到三个“电动推杆”,故花1500元钱卖了一套
电动推杆及配套的电动推杆驱动器,研究之。
.
电动推杆的结构是:24V直流电机.+.蜗轮蜗杆减速器.+.丝杠.+.丝母套杆.+.护套
.
电动推杆的伸缩速度有3种,分别为:
3mm/s(8000N)
4mm/s(6000N)
18mm/s(1000N)
.
速度慢,所以定位精度很高,用光电传感器定位的话,应该能达到0.001mm
.
syw  090801---02.45
.

楼主:
电动推杆和无杆电缸的结构应该就是开门造车前辈所讲的由驱动电机,减速器,丝杆组或齿形带组成。具有结构紧凑,定位精度高,便于安装,方便设计等优点。但我感觉无杆电缸的运动速度应比电动推杆快些。

网友:
……
但我感觉无杆电缸的运动速度应比电动推杆快些。
……
引用 网友A:

.
我在飞友好!
.
“无杆电缸”和“电动推杆”应该是一回事:
.
电动推杆原理:丝杠转,丝母在丝杠上游走,“一套筒”与丝母静配合。
.
无杆电缸原理:丝杠转,丝母在丝杠上游走,“一滑台”与丝母静配合。
.
syw  090802---06.29

网友:
楼主的截图的照片应该是SMC新品推介会展示的,我曾经在smc推介会上见到过,我也有这方面点滴的资料,不过没有电子版本,因为没有应用过,也没有仔细关注这类气缸的特性,这种气缸运动速度精确而且往复速度也很快,不过价格也很高,适用于高精度高效率工作场合。楼主可以向SMC所属办事处索取资料。SMC综合样本上有厂家办事处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