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请教

楼主(2009-07-31):
加工此直径为137钢筒毛坯,要如何保证同轴度,这工艺要如何安排,夹具又要如何设计

网友:
建议先加工好内部,后精加工外圆

网友:
如果量大,价格合理,可以研究。办法倒是有,但还需要验证。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公差不严,可以做个工装但要试加工

楼主:
那请问5楼,这工装该如何做,我上次做的工装就装夹太慢了,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还是考虑外圆无心磨,后用弹簧夹头夹外圆车内孔,不过床子就大了。楼主可尝试一下,不知可行不?

楼主:
那去试下,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先磨外圆,然后上镗床,两边镗,工件不动,刀动,不知这可行不

网友:
楼主应该做个镗套,不能直接装夹,容易产生变形。

楼主:
哦,知道了,上镗床加工的话要找正,用V型块来找正,不知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