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怎么做?旋压中间的芯成型后怎么拿出来?

楼主(2009-07-31):
有个新项目,很多如下图的类似产品。大概知道是通过旋压完成,但具体工艺做法不清楚,请教各位。希望说的越具体越好!旋压中间的芯成型后怎么拿出来?

网友:
嘿嘿
走灯饰路线了

楼主:
呵呵 是户外一些出口产品,很多稀奇古怪的,做起来很是头痛。旋压类产品很多。

网友:
你不担心只有样板打,没有订单么

网友:
你这东西在我的旋压展览柜里摆着在,外形一样,尺寸估计差不多

楼主:
哈哈 订单当然担心!
不过我们有固定客户,但这段时间还是闲的脚软手软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啊?别掉我胃口嘛,呵呵

网友:
你找的师傅没这功力,模具开了都是白搭
闲的时候会心急乱投医

楼主:
这产品以前都是发外加工的,现在闲想自己做
能开模就可以做 我们师傅还算有两把刷子的  呵呵

网友:
这玩意,旋压收口也要分好几次才能做出来,不做这些好多年了,费力,不赚钱

楼主:
watcher  你好
请问旋压过程中间放芯吗?什么材料?芯子怎么拿出来?

网友:
不难
旋压两步出来
步数多了浪费钱
但是好多师傅两步做不出来
收口当然是偏心的,就取出来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不要玩
别说我妨碍你发财

网友:
要放芯的,芯用弹簧钢最好了,够韧性。但你这个要分至少3次才能收口到现在的形状(也许有高人能有更好的办法)。每次收口的芯棒的最大部分不能大于收口的最小尺寸,否则拿不出来。我们一般采用离心式的,做旋压模的应该都知道怎么处理。但效率不高,尺寸也难控制,一般都正负0.1的公差了。以上纯属个人愚见,有高人还请多指点

网友:
旋压,不懂。但是,旋压并不一定非要芯摸才能成型啊。车用催化转换器是三维非回转体都能旋压成型,你这东西相比起来毫无难度可言。让你的师傅继续学习吧。

网友:
旋压,不懂。但是,旋压并不一定非要芯摸才能成型啊。车用催化转换器是三维非回转体都能旋压成型,你这东西相比起来毫无难度可言。让你的师傅继续学习吧。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高人,没有芯模,凭手感都能控制到一样的尺寸,功力的确不凡,没有500都不会少于490的战斗力吧。或许是自动?

楼主:
不用模芯凭手感都能控制到一样的尺寸?越说越悬了,不懂。

网友:
所以您还是别玩了

网友:
当老板就要执着,别人能玩,咱为啥不能玩呢

网友:
支持你,慢慢学就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旋压的确不懂。
旋压有很多新工艺,比如什么对轮旋压等等。
师傅厉害可以用简单的机器做出产品来。师傅一般,又想干活,怎么办?搞来设备就行,找个民工,不出三天就能干出合格品来。
瓷器的拉坯,其实就是旋压。有芯模没?没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旋压的确不懂。
旋压有很多新工艺,比如什么对轮旋压等等。
师傅厉害可以用简单的机器做出产品来。师傅一般,又想干活,怎么办?搞来设备就行,找个民工,不出三天就能干出合格品来。
瓷器 ...
引用 网友A:
瓷器拉胚?玩过简单的,那东东也考师傅,一只手玩不转它,里面不扶着就会塌

网友:
旋压咱也不懂,附个相关视频地址给楼主参考。
http://tv.mofile.com/CGWB2ZFK/

楼主:
谢谢我在飞
看了视频 很受启发

网友:
道理是一样的,但实际操作很考验师傅的功力。
视频上那家伙大,对轮刚性很好,又是数控的,对师傅要求极低。
你那东东小,对轮刚性不可能很高,看师傅的手感了,要求高啊。

网友:
学习了,开眼界了

网友:
我的妈啊  不看不知道啊  厉害啊
小弟  真是^^^^^^^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2010-07-09):
谁家有数控的旋压机啊 能发几张图片上来吗 本人想购买一台 做灯具产品的

网友: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学习了!

网友:
旋压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2010-10-06):
很厉害的东西...不好做吧.

网友(2011-02-16):
曾今看过一空心球的加工视频,印象中好像和塑料模具中的吹塑有些类似。

网友:
路过看看

沭阳游戏网

牛牛游戏网

淮安掼蛋网

扎金花游戏下载

网友(2011-03-26):
这个东西是用旋压做的呀,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