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彻底更换液压系统油液?

楼主(2009-07-31):
大家好:我公司一批机更换液压油液时无法彻底把系统内油液放净,需要把管路全部拆掉吗?

网友:
1.把脏油尽量在最低处放干净,把油箱清理干净;
2.更换所有滤芯,加清洁液压油打循环至系统清洁;
3.把循环油尽量在最低处放干净,把油箱清理干净,更换所有滤芯;
4.加清洁液压油;
5.完活儿。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不需要把全部管路拆除掉。一些脏油无法放出来的话,可以把管路的一端直接接泵的出口,另一端接油箱,用点动电机的方式,用新油把旧油置换出来!
油缸里面的脏油也可用这种方式!

网友:
用高压氮气吹。

楼主:
承蒙指点!   谢谢

网友:
用油冲击呗

网友:
一根一根洗啊,呵呵

楼主:
大家的方法很好,按现有条件说一根根清洗是可以做到!  谢谢大家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