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9-07-31):
我新买了一台氩弧焊机,看是简单的东西到我手里就不太好用,我对生产厂家说机子有问题能来人修修不,生产厂家说我不会用.我不太懂,请教各位大侠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
你得说说具体什么情况。你以前用过其他的焊机没?是不是有比较

楼主:
我不会用,我找了一个电焊工来试验,可他没用过氩弧焊。焊接时老是粘焊丝。

网友:
应该有使用手册吧?^_^

网友:
亚弧焊机的使用不同于手工焊和二保焊,焊接时的电流、电压、送丝速度、气压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你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确定你们以是没有用过亚弧焊机的,还是好好的看一下说明书或找一个用过亚弧焊的师傅教一下你们吧

网友:
那你没有用过当然不行了!你得说说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看过很多资料,可以先从送丝速度开始调整。

网友:
我也在学氩弧焊,
还是先找点资料看看才是上策.
很多参数都要根据工件来调.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谁能上传一个资料啊   谢谢

网友:
学之前先看真正会用的人是如何焊接的,交流与直流焊接,焊炬是有角度的(角度对气体对金属的保护,电弧的稳定有着一定影响,比如说,有些氩弧焊工焊接不锈钢或是钛时,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气体保护的好的话,焊缝是金黄色的,钛是银白色的,如果是铝的话,说不准连焊丝都加不进去)。其次是了解一下焊接原理,用氩气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调节电弧电流的目的是什么,再开始练习自溶焊接,其次练习平板填丝焊接,进一步练习拼板自溶焊接,最后再练习拼板填丝焊接,其中最重要的是平板填充焊丝焊接,这是基本功,会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你此开始就要学习金属材料学,学习结构力学,掌握抗变形的几种办法,了解焊接应力,如何消除焊接应力,如何校形,了解焊接材料特性,什么材料适合氩弧焊接,了解什么材料在焊接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了解什么材料在焊前应做什么处理,如何辨别选用何种填充材料。我在开始练习时,就是拿了一整张铝板剪成几个方块,一行一行的走直线填加焊丝,要求是鱼鳞斑波纹,一张铝板焊完,重量几乎翻了一倍,就这样材开始正式步入这一行业。多总结多积累,多学习,你就会掌握很多很多,你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