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的断续切削和连续切削刀片怎么选用?

楼主(2009-07-31):
工件的断续切削和连续切削刀片取决于材质还是槽型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材质。断续切削的刀片抗磨能力要强些。我现在用的住友的AC2000材质就是适合连续切削,AC3000适合断续切削。

网友:

主要是取决于刀片材质,但是刀具角度也很重要,对于抗断续切削性能来说,hss排第一,其次是硬质合金、陶瓷刀、cbn刀具、pcd刀具、断续切削时刀具后角、前角都要小一些,要磨大一些的刀尖圆弧和负到楞。另外切削速度要小一些。保证机床和刀具、夹具的刚性。

网友:

取决于刀片材质,

网友(2009-09-19):

间断切削选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最合理???

网友(2009-10-26):

主要取决于材质,断续切削一般用韧性比较好的材质,即相对硬度低点的,连续切削用相对硬度较高的材质,另外,断续切削和连续切削一般槽型不一样,断续的槽型保证刃口强度比较高,耐冲击,同时一般刀尖圆角比较大。
引用 网友A:

五楼说的没错,断续靠韧性,连续靠硬度。

网友(2010-05-12):

我们使用的BIG,AC200-AC300断续切削和连续切削刀片的消耗和加工应用及性价比,区别一直不是很明显;在此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哪里的,用住友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8楼搞错了,BIG不做刃具,都是住友OE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日企。所有刀片丝锥中心钻全部都是日本货。刀片以京瓷住友为主 。丝锥铣刀钻头以OSG 、YAMAWA、NACHI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