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适合压力容器自动焊的电焊机的吗? 寻求配套

楼主(2009-07-31):
适合自动焊(自动填丝),焊接低压管道(水压10公斤左右),管壁厚1.5-2毫米,宽焊缝,气密测试漏率不大于1%,给我的自动焊接专机配套,有意向的请加我QQ402043728

网友:

这东西得上激光跟踪,较贵,你大致预算是多少,有预算就能玩,没钱就没希望了,东西自身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楼主:

回蛤蟆大侠,激光的用不起啊,别说激光了,连脉冲MIG焊机也用不起,当然如果国内有做得好的,价格合适,可以考虑一下,我那个设备是批量焊接正交钢管相贯线的,客户接受的了的报价是,6-8个熟练焊工一年的工资,一年收回设备投资,这基本是每个个体老板的心理底线吧,这个价位,只有找做的成熟一点的逆变焊机了,不知道有没有自动填丝的氩弧焊机,这里的焊接高手知道的告诉俺一声,俺这个个项目被焊接拖住快半年了

楼主:

这里冷清啊。朋友做的CO2气保焊在我们这里也算小有名气,但是,感觉焊缝不够宽,管路钻孔尺寸有误差的,焊枪焊缝跟踪机构在加工配合上也有误差,这就要求焊缝足够宽,覆盖这些偏差,另外,听朋友讲,CO2气保焊不是很适合焊接压力管件,还有,即使真有自动填丝的氩弧焊机,焊接速度也要打折扣,但,有比没有好,得先让项目活起来

网友:

亚弧焊有填丝的,我们在这方面有应用。你的压力容器是什么材料?专机的焊接速度是多少?焊接工艺是很重要的,设备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施焊工艺和设备组合。

楼主:

谢谢杨大侠,低碳钢管,速度6-8mm/s,不是匀速,但速度变化不大,一般焊接应该可以补偿过来,你的填丝焊枪哪里有卖?这个速度氩弧焊能跟上吗?有没有像CO2气保焊那样的氩弧焊送丝机和焊枪?

网友A:

   速度没问题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亚弧送丝与二保焊送丝是不同的,亚弧送丝与焊枪是分体的,不象二保焊枪那样焊材直接从焊枪里送出。因此亚弧送丝是不工作空间要求的,大约要两个常规焊枪的位置。
   我们这里有的,同时我们也有直接的供应商。

楼主:

工件对焊枪的回转空间要求很高,二保焊焊枪的喷嘴也得得换成特制的才行,杨大侠说的送丝与焊枪分体,比二保焊焊枪占用的空间空间大吗,最好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这类设备,核心问题还是在焊缝跟踪,因为下料不可能是准确度的,靠宽焊道进行覆盖最终也不是办法,宽焊道往往线能量大,焊后的组织结构可能有问题,主要是解决跟踪,把这个问题解决 了,就好办了。

楼主:

回蛤蟆大侠,焊缝跟踪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加减0.5毫米以内,但是下料的误差以及人工点焊定位造成的误差,最终导致工件个体之间的焊缝存在差异,我的设备工作方式是,将几十个的工件组件排列好,逐个自动焊接,只有宽焊道覆盖才能保障焊接质量,当然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就好办多了,可以用视觉传感器,针对每个工件让焊枪自动做微调,机械接触式焊缝跟踪由于空间有限,用不上

楼主:

前几天设计了一个让二保焊枪摆动的小机构,这两天快加工好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焊枪在跟踪焊缝的过程中,边摆动边焊接,摆动幅度1.2-3.6mm可调,频率2.5Hz,模拟人的手动焊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会不会更差?还是能有所改善,大家做个预测吧,呵呵

网友(2013-12-27):
引用 楼主:
前几天设计了一个让二保焊枪摆动的小机构,这两天快加工好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焊枪在跟踪焊缝的过程中, ...

如此长时间过去了,不知道朋友的焊枪跟踪搞得怎么样了?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没问题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亚弧送丝与二保焊送丝是不同的,亚弧送丝与焊枪是分体的,不象 ...

杨大侠,请教氩弧焊自动送的丝是什么材质?我接触到的都是人工调节钨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