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什么工艺能保证滚花后外径的公差?

楼主(2009-07-31):
在滚丝机上滚直齿形状的花键,要求不高。只要规定的齿距和齿数。实际加工过程出现椭圆和上下一致现象,滚前外径是28.44,花键长度38.4长,深度0.75毫米,齿数80,用什么工艺能保证滚花后外径的公差呢?滚后外径28.68+0.10.

网友:
帮你顶顶,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滚前的28.44可先不确定!只要保证28.68即可!以材质的延伸性,现有的刀具,工艺,机床及工人的操作习惯可确定一个合理的滚前外径!0.1的公差可保证,我加工过小批量类似产品!

网友(2011-07-17):
要看工件是什么材料的,这样才能确定材料的膨胀系数与滚齿前的外径尺寸。工件出现椭圆现象,可能是操作和调机不到位,多分析原因,总会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