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步进电机的来说说,国内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低速性能好一些?

楼主(2009-07-31):
现在产品上用的是和利时的步进,三相混合35N.M和16N.M各一台,16的那款需要低速运行,速度在低于25PPS的时候,感觉输出力矩明显变小,20PPS比25PPS力量小很多,违背钜频特性曲线,调整驱动器细分也不行,请教他们北京的技术支持,也说不清楚,最后结论是,这款步进电机不适合在这么低的速度运行。加减速机要增加成本,国外的品牌价格又太高,不知道国内其他几个牌子的怎么样,有用过的说一声,谢谢!

楼主:
冷清啊,毕竟这里不是专业论坛

网友:
常州地区做驱动器及步进电机的很多,质量价格都不错,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开门总工是玩步进的行家,从绕组一直玩到驱动板。找他没错。

楼主:
期盼造车老大能看到我这个帖子。找厂家,都说自己的好,不能听他们的自夸,大家的评价才是可信的。按步进的原理,应该很适用步进做低速运行,常州一代的厂家我只知道海顿,那是做直线步进的,而且都是小力矩,国内做大力矩步进的,除了和利时,还知道深圳的白山和北京的斯达特,和利时都这样了,那两家能好到哪里去呢?后面的产品还要用到大力矩低速步进,这个问题得有个答案

网友:
大虾的这个问题,是个普遍问题,这东西不仅要看矩频特性,有时你看看惯频特性,及静转矩等参数,惯频不好的,低速下矩频特性有时也有点问题,静转矩小的,低速也不好,所有这些问题,和电机设计有关联,又与材料特性有关联,深说,和硅钢片的品质有关联,硅钢片的硅含量又与铁损和磁通有关联,所以,低速性能与电机材料有很多关系,难以说明白,也是售后服务的家伙讲的问题,

低速的,大扭矩的,进口的性能比较可靠,参数也比较高些,

网友:
没玩过步进。
不过,俺认为是驱动的问题。
低速性能不单单取决于电机本身的特性,再差也不至于有如此大的距离,而且,步进领域基本已经国货已自强了。当然差距肯定是有的。
建议楼主这样处理:弄套参数接近的日系(性价比高)的东西来,互换试试看,驱动,电机都试试。就知道是电机有差距还是驱动有差距。这样也能在应用的层面上清楚该问题。

楼主:
蛤蟆大侠说的进口电机,不都是国内OEM的吗,估计驱动是老外自己做的,但也保不准是国内那个小厂代工,可能我没找对厂家,更可能的是,国内品牌用的东西偷工减料了,螺旋线说的倒是可以一试,NND,只是觉得俺这设备可能卖不了几台,本来成熟的东西,还得花冤枉钱买一大堆东西做试验,憋屈,呵呵

网友:
你给开门总工发个消息。也许他能给你推荐驱动器。
这种东西,先把要求给厂家,别听厂家怎么吹,统统拿来试车,行的就留下,不行的请他走。看来大侠是低估了这简单玩意儿啊。就像变频器,0.5赫兹运行,先问是不是矢量控制,如果不是,试都不用试。
罪魁祸首是“细分”,进口的是真细分,国产大部分是伪细分(平滑)。平滑扭矩损失很大,而细分相反可以略微提升扭矩。细分越高,驱动设计越困难。

楼主:
已向开门造车老大发出求助消息,敬等他老人家的指教,上面螺旋线大侠说的细分问题,感觉和利时的应该是真细分,提高细分以后,力矩确实略有提升,但是速度也提高了一些,这一点很是迷惑,问了和利时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是说不清楚,我的感觉,他们的驱动做的应该不是很到位

网友:
eden1234 网友好!
.
我每天到社区来做三件事:
1、收集最新上传的资料。
2、收集有价值的最新的问题帖,和网友们在该中的问答,用于积累。
3、回答一、两个问题。
.
最近很忙,则对于那些需要长篇回复才能讲清楚的帖,一般回避。
.
是的,如螺旋线友所言,我的所有项目中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都是我自行研制的
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而不用市面上厂家提供的驱动器的原因在于:市面上的
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存N个“致命缺陷”:
1、不能动态调功。
2、不能动态细分。
3、不能动态的变功增速。
4、不能动态的变功刹车。
5、定位、静止时,不能给出灵活的调功刹车电流。
6、…….
正是上述N个“致命缺陷”,使得我在2003年遇到的项目达不到应用方所提出的技术指标,
最后,不得不对“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全都得自己设计,导致“SYW牌”产
品得以诞生。其中的原由,在“与我有关的机电一体化的故事”那个帖中有过详细的介绍,
帮你做个链接,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顾名思义,就是该电机转动输出的力矩不是连续的,而是脉冲式的,
一步,一步,再来一步……。所以,用人行走来比喻步进电机转动,再恰当不过了!
.
每个人在低速行走的时候,有一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我刚才试了一下,
我的“最低的最佳步数值”==64/每分钟。
这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的概念是-------尽管,你迈出的步是一步一步的,是脉冲式的,
但,你身体的上身应该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均速的直线运动,而不是象脚那样也是
一步一步的脉冲式向前冲!既,中间不能有停顿!
如果,低于这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哪?答:----木偶。
如果,高于这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哪?答:----跑步。
上述就是我这个人的“低速性能”。
.
同理,步进电机本身也存在一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表象是: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
逐渐,一直到那种“格楞格楞”的那种声音(感觉)消失时,此时的脉冲节拍,就
是,“最低的最佳步数值”,
.
再同理,任何一台机械,也存在这么一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
.
“最低的最佳步数值”是我为了能理解,和形象的表述,发明出来的名词,其实就是人们
所说的“惯频特性”。
.
设备中应用步进电机,得想法让步进电机的“最低的最佳步数值”,与所被控制的
机器“最低的最佳步数值”,匹配!!
如果,不能匹配,就得加入减速机构,来达到这个匹配。
.
你看,我的回答赶上写一篇文章了,用时两个多小时,
如果,重新打一遍上面的文章,也就十五分钟左右,因为是写文章,需要思考,所以用时成几倍的增加。
.
这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你的这个帖,而没有回复的原因。
.
syw  090802---06.18
.

与我有关的机电一体化的故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1917&highlight=

.

网友(点评):
孙老师说的太好了。

楼主:
造车老大辛苦了!感谢您给我的回复,您说的“最低的最佳步数值”就每一款步进电机来说应该是固定的一个值,也应该是这个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但是为什么所有厂家都不标注呢?还得让我们这些应用者去猜,我用的那款步进,速度设置可能就在这个临界值附近,调试的时候想降低一点速度,就会出现力矩不足,而且运转不平滑,有轻微抖动的现象。不同厂家生产的步进电机,这个临界值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国内有厂家能把这个“最低的最佳步数值”做到20PPS左右,只差这么一点,我就不用增加减速机了,其实不只增加一个减速机,安装空间有限,相应的结构也要调整,麻烦啊。做产品,成本不能不考虑,现在有一种鸡肋的感觉,呵呵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 ,我没有真正的研究过,到现在也只是 停留在用上,我们的产品用的驱动器不少.刚开始我们用基座号86的,上海STEP提供的闭环驱动器.我们一台可以用20多个,都是用来做直线运动的(直线导轨导向\齿轮齿条传动),包装机械上的.存在问题是,步进在锁紧时只能半电流锁紧(厂家说怕烧驱动器),我们又额外增加的气动锁紧 ,因结构及空间限制,气动很不可靠,气缸很容易换掉.而且我们的设备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工厂工作的温度在40度以上,而且20多个驱动器和控制元件等都在一个柜子里面.只有四个风扇口通风.驱动器的故障率极高.驱动器厂家要求我们安装空调,可是空调装了后,故障还是很多.,然后我们就想在步进电机上增加齿轮减速.提高步进的转速(力矩明显减低前),来增大锁紧力矩.但是,我们的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因齿轮间齿隙的存在.使我们的精度(闭环)有所下降.因此我们想更换基座号110的,不使用减速.来达到我们的要求.现在正在实验中.但是这样我们的成本增加了,驱动器的故障率还是比较搞.想问的是,驱动器的工作温度在多少呢,驱动器易坏的原因都是有哪些呢?
  对于楼主的问题,20PPS确实是 步进工作在很低的速度了,是否可以采用小一号的步进加减速装置呢,开门总工的64PPM可是比你的工作的速度更低更低.应该是步进驱动器的问题,不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哈奇大侠我加你QQ了,我也是青岛的,希望能交个朋友

网友:
……
……
存在问题是,步进在锁紧时只能半电流锁紧(厂家说怕烧驱动器),
……
想问的是,驱动器的工作温度在多少呢,驱动器易坏的原因都是有哪些呢?

引用 网友A:

.
哈奇网友好!
.
注意我在11楼发言中的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市面上的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存N个“致命缺陷”:
1、不能动态调功。
2、不能动态细分。
3、不能动态的变功增速。
4、不能动态的变功刹车。
5、定位、静止时,不能给出灵活的调功刹车电流。
6、…….

//*********************************************************
.
步进电机驱动器之所以容易损坏,是驱动器上的功率管过热造成的,而功率管过热,
正是由于驱动器的设计中,所存在的上述那几个设计上的致命缺陷所造成,
.
syw   090803---07.25

网友:
总工真是热心,鼓掌。
排除硬件设计问题,关键的关键在于软件的设计。
很多时候,同样的硬件平台,因为软件设计不行导致整个系统不行。
扭矩控制说到底就是电流控制,而电流直接导致温升。
所以,要么使用耐高温的线圈,功率管。要么强制散热。最重要的是让电流尽可能地做有用功而不是做无用功甚至捣蛋,这就是控制软实力了。
再次谢谢总工讲解。

网友:
……
排除硬件设计问题,关键的关键在于软件的设计。
……
引用 网友B:

.
螺旋线友好!
.
我在11楼所提到的:市面上的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存在N个“致命缺陷”,
是完完全全的硬件设计上的致命缺陷,而硬件上的缺陷,从软件上是无法弥补!
.

下图是我拆分的一个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局部照片,用于对我在11楼所
罗列“致命缺陷”做详细说明:(注意图中右边的那个红色的设值开关)
.
1、不能动态调功。
图中的电流设值==8A,这个电流用于起动和刹车合适。而当设备运转起来后,
我只需要0.5A,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无法做到了。
.
这就尤如汽车只有一个最大油门,而且这个油门在行进的过程中不可调,那将是
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
其它各项类推。
.
我设计的“syw牌步进电机驱动器”,正是将市售的驱动器中的所存在
那几项“致命缺陷”全部解决,才使我的那个项目得以成功。
.
syw  090804---05.55

网友:
当然,如果硬件上没有相关的检测元件,软件只能望流心叹。
驱动硬件真是没接触过,不知道市面上的经济型驱动和电机里面用的是什么东西。最近在收集废旧驱动器,研究研究。不过俺知道,小型伺服对电流的处理与大型伺服不同,原因就是大电流一旦控制不好后果很严重。

楼主:
造车大侠的驱动器相电流最大8A,也就是说可以驱动50NM的步进电机,是这样吗?和利时的三相混合驱动器最大电流可以调到6A,适合45NM的步进电机,想必大侠的可以做到更大。另外大侠的东西哪里有卖的,有没有详细的参数,驱动器需不需要隔离变压器,能直接接入电网吗?前面有人说您的东西可以做到64PPM,大扭矩的也能吗?

网友:
eden1234网友好!
.
图中的那个大个的步进电机,是向我的“步进电机指定供货商”订购的
最大的一款二相步进电机及步进电机驱动器。
总费用==2700元。其中:
步进电机==900元。
步进电机驱动器==1800元(其中,材料成本<200元)。
.
我买的目的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拆解、分析其中的优缺点,
为的是研制“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以便在以后的项目中节省巨额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方面的费用。
.
那个步进电机的静扭矩~==48NM.。
.
使用“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掌握单片机技术---既,会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制单片机程序。
2、知道详细的该驱动器的电路原理图。
3、知道所要控制的机器的惯频特性和静转矩等参数。
.
所以,“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别人无法应用。
.
syw   090806---06.37
.

楼主:
造车大侠您好,使用“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条,刚好俺懂一点单片机,会点汇编语言编程,这方面俺还是有点经验的,就是已经放下多年。不知道您的驱动器用的是哪个牌子哪个系列的单片机,俺只熟悉MCS51系列、MICROCHIP的16/17系列和ST的62系列单片机,别的虽然能触类旁通,但是仿真编程器不好弄,买的话不值,这几年做非标,用不到嵌入式控制系统。您的驱动器的步进控制,需要客户自己编程是吗,和上位机的通讯是232还是485?您的驱动器为什么不做成通用的,兼容PLC的位置指令?能解释一下吗?我觉得这样对推广“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很有帮助。
第二条,驱动器电路图您应该能提供吧,汇编编程是针对芯片管脚编程,管脚连接的输入输出电路应该有图,要是自己拿着板子扒电路图,那工作量大的去了。
第三条,您是指步进电机的特性参数吗?步进电机自带的矩频特性曲线能行吗?不过电机厂偷工减料的话,那曲线就不能代表电机的特性了,哪个牌子的电机用料实在,我想您一定有数。
为了解决我的产品问题,我觉得可以试用一下您的驱动器。另外,我感觉您的驱动器很有价值,不知道有没有形成批量,哪个厂商在帮您推广应用,如果把上位控制机做到兼容PLC,推广开来,国内的那几大品牌死定了,呵呵。

网友:
呵呵 总工的独家驱动器啊

我现在用的一般都是日本的电机 国产的驱动器

楼主:
楼上的,日本的电机说不定是国内厂子代工的,驱动做好了是关键,国内那几个牌子都是做驱动器的,自己都不做电机

网友:
……
我觉得这样对推广“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很有帮助。
.
第二条,驱动器电路图您应该能提供吧,汇编编程是针对芯片管脚编程,管脚连接的输入输出电路应该有图,要是自己拿着板子扒电路图,那工作量大的去了。
.
第三条,您是指步进电机的特性参数吗?……

引用 网友C:

.
eden1234网友好!
.
1、我研发的那个“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只为自产的非标设备配套,不单独销售!
其原因就是为了维系所产“非标设备”所付加的高技术含量的较高的性能价格比。
.
2、我在20楼的发言中提到,我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1800元(其中,材料成本<200元)。”
.
材料不到200元的东西,竟然买到1800元?!试想,如果该驱动器的图纸满天飞,那个驱动器厂
家还会有饭吃吗?所以,驱动器图纸一直是生产厂家的超级机密。
.
3、第三点所指的是:被控制的机器的惯频特性和静转矩等参数。
自行车、手推车、小娇车、公交车、火车……,都叫车,但因质量不同,所以它们的惯频特性和静转矩也不同。
.
syw  090807---07.08

楼主:
现在明白了,造车大侠的步进是专用的啊,您说的是什么样的非标呀,有机会我们也见识一下它卓越的性能,也开开眼,开来一定是有批量规模的非标产品,我们设计的非标,销量太有限了,确实不值得投入精力,去改进部分动力驱动的基础性能,我们只是炒菜的,呵呵

网友:
我想发表的观点,既然开门总工已经知道,步进驱动器已有这么这么多的缺陷,我想卖步进驱动的公司不会不清楚吧。毕竟搞步进驱动器的人及开发商不在少数。况且国外厂家的技术及资料也会在国内有些应用。
  是不是大家不想努力研发步进驱动器,因为觉得步进已经可以由伺服进行代替。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还有一个可能在就是把步进应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不去使用它不好的曲线段。当产品要求上档次,精度什么要求很高时,就直接使用伺服电机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
各有各的应用需求,不能简单地说伺服可以替代步进。但要说性能,当然还是伺服。多年前,德国人嘲笑日本人的伺服,说:
他们那是什么伺服系统啊,顶多是个高精度的步进电机!
这句话也可反应出步进和伺服的比较来,但现在,步进仍然有很大应用市场,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其合理的因素在内。

网友:
……
既然开门总工已经知道,步进驱动器已有这么这么多的缺陷,我想卖步进驱动的公司不会不清楚吧。
……
引用 网友A:

.
哈奇网友好!
.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致命缺陷”就是不能在运行时进行动态的改变功率(既改变电流)和动态的
改变细分(既改变细分)。
步进电机驱动器生产厂家也非常清楚现有步进电机驱动器所存在的这一“致命缺陷”!
但,如果将这些“致命缺陷”全部解决,将会遇到如下问题:
.
1、大大的增加使用者的难度。我们知道,使用任何一个设备,其中的变量(元)越少难度系数越小。
.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只有两个变量。一个是脉冲频率,一个是方向电位
路径。总共需要“三个路径端口”。
.
如果要将动态变功和动态细分加进来,“致命缺陷”的问题到是解决了,但,那样就需要多引入
两个变量,总共需要“十三个路径端口”.。具体见附件。
.
2、…………
//****************************************************
.
当你拿到一个经过改进的、且没有“致命缺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时候,你肯定会骂:“这些
搞电器的工程师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机械、机电工程师活不……”!
.
syw  090810---04.29
.

网友D:
.
哈奇网友好!
.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致命缺陷”就是不能在运行时进行动态的改变功率(既改变电流)和动态的
改变细分(既改变细分)。
步进电机驱动器生产厂家也非常清楚现有步进电机驱动器所存在的这一“致 ...
引用 网友E:

总工的驱动果然很复杂

其实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的高的情况下 步进尤其明显的优势  所以当然不需要更改驱动器

要求高了 那就直接用伺服就行了 也没驱动器啥事了

网友(2009-09-29):
伺服驱动器岂不是更复杂?国产的驱动器具备成熟工业级应用并具备相当口碑的 还没有几份

总工的驱动果然很复杂

其实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的高的情况下 步进尤其明显的优势  所以当然不需要更改驱动器

要求高了 那就直接用伺服就行了 也没驱动器啥事了
引用 网友D:

网友:
看了这样的帖子很受用,目前只用和利时的,效果还过得去,毕竟在北京,售后也不错,比较及时。

网友(2011-09-04):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2012-09-27):
看了大家的讨论,很受益。我现在需要研制一种数控的设备,正在对步进电机、驱动进行选型,以前对步进系统不了解,很需要各位专家给予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我现在正在研制数控设备,但是对步进系统缺乏了解。看了大家的讨论,感觉受益很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