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xyz三个轴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9-07-31):
机床的xyz三个轴是怎么定义的?一般主轴是y轴还是z轴?

网友:
z轴呀晕。
还有就是用你的右手来比划就好了,把你的右中指垂直朝上,食指朝前,母指朝右时分别代表的坐标是ZYX。

网友:
楼上的厉害,学习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今天在台湾买来了一个设备,zx加工中心,有两个主轴,调试时发现主轴是y轴,才有疑问?可能是台湾和国内标准不一样所致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