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形测头校正

楼主(2009-07-31):
各位大大,我刚刚使用三坐标检测仪,是青岛雷顿的,星形测头没办法校正,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星形测针,请高手指点一二!!期待中ing……

网友:
星型探针和普通的是一样校准啊! 只要不碰撞就可以咯! 一个一个地校准咯

网友:
应该有专门效验星形测针的菜单啊  选中按顺序效验

网友(2009-09-12):
pc-dims星形测头校正

网友:
没有过,不知道.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很好奇!请问5楼的朋友,A90B180是你说的哪个测针啊?角度怎么定义的?谢谢了

网友:
A角是仰角是旋转测头抬起转的角度可转0-105度,B角是水平转角是0-正负180度的,

网友:
上面说的是三座标的旋转角度,A90B180就是平行与Y轴指向Y正方向的那一根。QQ:245927062

网友:
我用过星型探针,角度的定义和普通的一样,使用方便,